[求助] cadence QRC提参遇到的问题,附操作流程和log

楼主(2014-09-13):
小弟正在尝试calibre LVS+QRC的提参流程,工艺是SMIC 28nm PS,遇到以下两方面问题,求给建议

软件及环境:
1)Redhead 5
2)Cadence IC 6.1

3)Cadence Extraction QRC - Parasitic Extractor - Version 10.1.3-p065

(安装文件用的http://bbs.eetop.cn/thread-355374-1-1.html,patch将就用的IUS 9.2 http://bbs.eetop.cn/thread-268069-1-1.html

4)calibre 2013.3_39.24

一、virtuoso layout XL无法加载QRC UI
按网上说明,在cdsinit文件加入配置,但layout工具栏上仍然看不到QRC的调用按钮。

二、使用命令运行QRC,生成capfile时报错
报错信息

WARNING (LBMISC-215001): file 'via1' is not a flat edge file

ERROR (LBMISC-215002):
it is a hierarchical edge file

做LVS时已选择Flatten

QRC命令行流程:

1. run lvs by GUI with lvs.cmd (fab provided), and make a clean result

2. run lvs by GUI with xrc.cmd (edited from lvs.cmd according to fab‘s guidance).

3. run calibre: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xrc_test

4. run:qrc -cmd qrc_cmd

qrc_cmd file:

output_setup -temporary_directory_name qrc_output

log_file -file_name qrc_output/qrc.log

process_technology -technology_library_file "qrc_rule/QRC_28PS_1P8M_6Ic_2TMc_ALPA1_V0.5_1T/rulefiles/tech.lib" -technology_name CMAX

input_db -type calibre -directory_name query_output -run_name Design -layer_map_file query_output/Design.gds.map -device_property_value 7 -instance_property_value 6 -net_property_value 5 -library_cell_list_file qrc_rule/assura_QRC/preserveCellList.txt -hierarchy_delimiter \/ -design_cell_name test_qrc av_extracted test_qrc

output_db -type dspf

qrc.log file:

(前面运行内容省略)

#==========================================================#

# Run pax16 to generate capfile

#==========================================================#

pax16 -V -scf sip.cmd -M_perim_off -cgnd ${CAP_GROUND},1.0 -c \

/home/yangsy/tmp/28qrc/xrc_test/qrc_rule/QRC_28PS_1P8M_6Ic_2TMc_ALPA1_V0.5_1T/rulefiles/CMAX/qrcTechFile \

-f FOXA active poly metal1 metal2 metal3 metal4 metal5 metal6 metal7 \

metal8 alpa_inter - \

/home/yangsy/tmp/28qrc/xrc_test/qrc_rule/QRC_28PS_1P8M_6Ic_2TMc_ALPA1_V0.5_1T/rulefiles/CMAX/qrcTechFile \

- - NET - capfile

rdpaxcmd took
0.35 user, 0.15 sys, 1.00 elapsed, 47952.0 kbytes

WARNING (LBMISC-215001): file 'via1' is not a flat edge file

ERROR (LBMISC-215002):
it is a hierarchical edge file

ERROR (LBRCXM-609): Bad return status from RCX run. 0xff00

INFO (LBRCXM-709): *****
QRC terminated abnormally
*****

楼主:
帖子不要沉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懂,你是跑transistor level qrc抽取么?

和calibre starrcxt CCI flow类似,  我只跑过gate level的, trans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做trans也行,主要是想把长连线的RC跑出来。不知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楼主:
还是没高手帮忙吗?  谁做过smic 28nm starRC流程的交流下也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够潮流啊     smic 28      的现在就开始了啊

网友(2015-01-12):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这同样是Smic 28nm PS工艺   QRC是跑出来了  但是其中的via孔全部丢失,导致了M2以及其以上的寄生参数都有问题     求救

网友(2015-04-17):
只跑某些线的RC的话,可以在inputs里面的include里找到想抽取的线即可,我以前试过,但是跑出来的结果差强人意,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475520-1-1.html

网友:
普通starxt flow应该行吧,比如抽取milkyway的

网友(2016-03-01):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是怎么在cdsinit文件中配置qrc部分的

网友(2017-06-02):
想在layout里显示“QRC”UI,在。cdsinit里加入 load(“/patch/.../aux_qrcui.cxt”)     路径忘了,你自己搜一下那文件在哪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当时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能不能简单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9-11-28):
麻烦问下楼主,你说的第三步run calibre……这个命令是在terminal里面输入吗?应该怎么去运行它啊,卡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