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tarRC提的spef文件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13):
     想请教一下各位牛人,我用starRC抽取RC参数生成spef网表,目前网表里的问题是有ln_前缀的net名,导致后续Primetime无法读取文件做时序分析,造成的原因查询到时因为版图里的net没有通过LVS验证或者在nxf文件里没有该net,因此starrc会以ln_的形式表示出来(可是gds是通过了LVS验证的,没有问题。),想问一下怎么消掉这个ln_?谢谢。。

网友:
你starrc flow怎么用的, star.cmd帖出来看看, flow有问题

楼主:
我是用lef/def flow提参数,提示这样的。。。

Map Layers:  Mon Sep 15 10:45:51 2014
  NOT RUNNING Layers!!  Using previous results.
   Previous Layers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3 Sys=0.0 Mem=97.5
Done

Create Models:  Mon Sep 15 10:45:54 2014
  NOT RUNNING Models!!  Using previous results.
   Previous Models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0 Sys=0.0 Mem=55.7
Done

Build HN:  Mon Sep 15 10:45:57 2014
  NOT RUNNING HN!!  Using previous results.
   Previous HN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2 Sys=0.0 Mem=78.3
Done

Process Cells:  Mon Sep 15 10:45:57 2014
  NOT RUNNING Cells!!  Using previous results.
   Previous Cells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3 Sys=0.0 Mem=57.3
Done

Translate DB:  Mon Sep 15 10:45:57 2014
  NOT RUNNING Translate!!  Using previous results.
   Previous Translate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2 Sys=0.0 Mem=76.4
Done

Netlist Setup:  Mon Sep 15 10:45:57 2014
  NOT RUNNING NetlistSetup!!  Using previous results.
   Previous NetlistSetup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0 Sys=0.0 Mem=55.7
Done

xTract DB:  Mon Sep 15 10:46:00 2014
  NOT RUNNING xTract!!  Using previous results.
   Previous xTract Elp=00:00:18 Cpu=00:00:17 Usr=17.6 Sys=0.1 Mem=206.6
Done

xTract Post Process DB:  Mon Sep 15 10:46:03 2014
  NOT RUNNING xTractPP!!  Using previous results.
   Previous xTractPP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0 Sys=0.0 Mem=37.5
Done

Netlist DB:  Mon Sep 15 10:46:06 2014
  NOT RUNNING Netlist!!  Using previous results.
   Previous Netlist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1 Sys=0.0 Mem=60.4
Done

Done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0    Sys=0.0    Mem=0.0

End Time: Mon Sep 15 10:46:12 20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 TechReportLEF_FILE: /home/RCXT/tcbnbwp12thvt10lm7X2ZRDL.lef(库lef,tech lef&macro lef)
TOP_DEF_FILE: /home/RCXT/tx.def(encounter吐出来)
BUS_BIT: []
TCAD_GRD_FILE: /home/RCXT/starrcxt.nxtgrd
MAPPING_FILE: /home/RCXT/xt.mapping
EXTRACTION: RC
TARGET_ANALYSIS: NONE
COUPLE_TO_GROUND: YES
COUPLING_MULTIPLIER: 1
LEF_USE_OBS: YES
NETLIST_FORMAT: SPEF
COUPLING_ABS_THRESHOLD: 3e-15
COUPLING_REL_THRESHOLD: 0.03
COUPLING_AVG_THRESHOLD:
COUPLING_THRESHOLD_OPERATION: AND
COUPLING_REPORT_NUMBER: 1000

网友:
没看出什么致命问题,  couple_to_ground 应该选no吧,

pt啥error, 觉得还是网表,spef对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用CCI flow做的,问题很多,发现这个不行。换了提取流程。

======================================
提出来了。删掉多余金属层就行了。

网友A:
用普通flow吧,CCI是给gds level用的,

网友(2016-07-27):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请教下您关于starc的问题。
我的flow
* TechReport

BLOCK: trng101_0727
MILKYWAY_DATABASE: /home/shyw/ring_trng_0722/icc/pr/TRNG_0726.mw

BUS_BIT: []
MAPPING_FILE: /home/shyw/ring_trng_0722/starrc/StarRC_013G_1P6M_5Ic_1TMc_ALPA_MIM1fF_V2.6_0P/SNPS_flow/StarRC_013G_1P6M_5Ic_1TMc_ALPA_MIM_cell.map
TCAD_GRD_FILE: /home/shyw/ring_trng_0722/starrc/StarRC_013G_1P6M_5Ic_1TMc_ALPA_MIM1fF_V2.6_0P/NXTGRD/StarRC_013G_1P6M_5Ic_1TMc_ALPA_MIM1fF_CMAX.nxtgrd
COUPLE_TO_GROUND: NO
STAR_DIRECTORY: star_max
REMOVE_FLOATING_NETS: YES
POWER_PORTS: VDD VSS
SKIP_CELLS: *
NETLIST_FILE: trng101_0727_max.spef
NETLIST_FORMAT: SPEF

我的错误:
         incorrect. (SX-2402)
WARNING: Logical pin port "'Ready'" in BLOCK is not placed in the layout.
         Creating a virtual PIO geometry. Placement for this pin in parasitic netlist might be
         incorrect. (SX-2402)
WARNING: Logical pin port "'Bit_Out'" in BLOCK is not placed in the layout.
         Creating a virtual PIO geometry. Placement for this pin in parasitic netlist might be
         incorrect. (SX-2402)
WARNING: Logical pin port "'count_calc0'" in BLOCK is not placed in the layout.
         Creating a virtual PIO geometry. Placement for this pin in parasitic netlist might be
         incorrect. (SX-2402)
ERROR: 'Dimension of or spacing between layout points is too large; subtraction overflow. Polygon
       -2146953449 0 -2146953445 4 last left 1194375 last bottom -2146953649 (all units are
       nanometers)' (SX-2720)
ERROR: Process Cells Failed (see file 'cells.sum') (SX-0255)

网友(2016-11-25):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ERROR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弃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是盗版工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呗。  哪有正版而言啊 目前是干别的啦。  等我再跑一个代码  再提取下看看是啥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盗版license原因,有大小限制,改用DEF/LEF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这说倒。。。。。。  居然盗版不行 我记得都可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正milkyway的流程怎么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想StarRC提出的SPEF中包含耦合电容的信息,.cmd文件中需要怎么设置?诸如couple_to_ground等的设置是什么?

网友(2017-05-26):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1-03-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是IP本身内部GDS有问题也会影响spef提取嘛,我这边出现了port找不到,但是ICC里面有,对了网表和MDB文件都没有问题,这个IP外购的,不能确定是不是它影响的。

网友(2024-06-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请问你是用什么flow提取的呢?我现在用cci flow通过gds抽spef,也是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flow吧,CCI是给gds level用的,

版主,请教一下,我starrc用cci流程通过gds提取的spef能给PT工具用吗,或者怎么设置不提取transistor level的RC

网友D(2024-09-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现在用CCI flow提出来的spef网表里也有这些ln前缀的net,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现在用CCI flow提出来的spef网表里也有这些ln前缀的net,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

很久了都忘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