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DRC violation无法修复,显示dont_touch

楼主(2014-09-13):
大家好!今天用ICC做完CTS后用report_constrain -all_violations发现有很多max_fanout violation,报告如下: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CLK_G1B12I84 (dont_touch)
                               15.00          35.00         -20.00  (VIOLATED)
   CLK_G1B12I119 (dont_touch)
                               15.00          35.00         -20.00  (VIOLATED)
   CLK_G1B12I136 (dont_touch)
                               15.00          35.00         -20.00  (VIOLATED)
   CLK_G1B12I149 (dont_touch)
                               15.00          35.00         -20.00  (VIOLATED)
   CLK_G1B12I165 (dont_touch)
                               15.00          35.00         -20.00  (VIOLATED)
   CLK_G1B12I178 (dont_touch)
                               15.00          35.00         -20.00  (VIOLATED)
   CLK_G1B12I55 (dont_touch)
                               15.00          34.00         -19.00  (VIOLATED)
   CLK_G1B12I63 (dont_touch)
                               15.00          34.00         -19.00  (VIOLATED)
   CLK_G1B12I133 (dont_touch)
                               15.00          34.00         -19.00  (VIOLATED)
   CLK_G1B12I168 (dont_touch)
                               15.00          34.00         -19.00  (VIOLATED)
   CLK_G1B12I179 (dont_touch)
                               15.00          34.00         -19.00  (VIOLATED)
   u2/CLK_G1B12I147 (dont_touch)
                               15.00          34.00         -19.00  (VIOLATED)
   CLK_G1B12I102 (dont_touch)
                               15.00          33.00         -18.00  (VIOLATED)
   CLK_G1B12I105 (dont_touch)
                               15.00          33.00         -18.00  (VIOLATED)
   CLK_G1B12I141 (dont_touch)
                               15.00          33.00         -18.00  (VIOLATED)

。。。。。。。。。
我在其中选择了一个net 然后ctrl+R看到其属性中的dont_touch是false的,如下:

为什么ICC工具会认为是dont_touch呢?求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能否把SDC文件里dont_touch的部分po出来看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入到icc里的sdc没有dont_touch,但是dc综合的时候有dont_touch,我的综合脚本如下,比较简单:current_design  "shift_inputreg"
link

set foud_lib_os IC035os142_typ

check_design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64 -waveform {0 32} {CLK}
set_dont_touch_network [find clock]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1 [get_clocks CLK]

set_fix_hold  CLK
set_max_area 0

set_input_delay -max 10  -clock 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 CLK]]
set_input_delay -min 0.2  -clock 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 CLK]]
set_output_delay -max  10   -clock CLK [all_outputs]
set_output_delay -min  0.2  -clock CLK [all_outputs]
set_input_transition 0.5 [all_inputs]
set_max_transition 1.0  shift_inputreg

set_load  0.1 [all_outputs]
set_max_dynamic_power 0 mW

link
uniquify

set_structure -timing true -boolean true

compile -map_effort high  -area_effort medium -incremental_mapping

write -format ddc -hierarchy -output ./shift_inputreg0911.ddc

change_names -rule verilog -hier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shift_inputreg0911_after_syn.v
report_cell -nosplit -connections -verbose > CellInfo1.log
write_sdf   shift_inputreg0911.sdf
write_sdc  shift_inputreg0911.sdc

网友:
也看到你在后端讨论区发的帖子了。
remove_ideal_network我一般在place之前就完成了,准确说是在sdc文件里就把set_ideal_network全部注释掉了。
不知道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如果在placement之前就remove_ideal_network会不会在placement这部就给时钟加buffer呢?是不是cts之前需要remove_clock_tree呢?

网友(2015-12-1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哪位大侠提供如何修好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看这个http://bbs.eetop.cn/thread-460700-1-1.html  我的另一个帖子里有详细的讨论过程。最后我是把fanout约束改为15做的CTS,然后就没有这个violati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