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mulink仿真SD-ADC问题

楼主(2014-09-13):
求助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是负的,怎样修改?

网友:
算snr的输入频率的bin不对。比如你输入的频率是15kHz, 采样率是15KHz*64,FFT计算的点数是65536,那么你计算snr是信号所在的bin应该是15k/(64*15k)*65536=1024。但如果你在计算时输入的输入信号的bin不是1024,那么计算的结果就可能是负的。snr不对,最后算出来的ENOB自然也是错的。

楼主:
多谢大神指导!   还得请教大神,bin在哪设置!望不吝赐教

网友:
calculateSNR(data_point, bin)
你可以稍微看看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converter的附录中将SDM工具箱原理的部分

楼主:
大神  我这个是建模仿真出来的  我还是不知道你说的BIN在哪设置。。。

网友:
双击PSD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用Schreier的delta sigma工具箱嘛?如果是,你算SNR肯定要用calculateSNR这个函数。如果不是你可以说说你是咋个建模的,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d

psd
给你举个例子:我给sdm输入的信号是1.097656250000000e+04Hz,我的OSR是64,所以输入信号对应的bin点是281.如果我用来算snr的bin点不是281,而是250,那么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如图所示的负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SD toolbox中的PSD  ,该怎样设置BIN呢?

网友:
这个我没用过。但是你看看你的采样率,你输入信号的频率是1khz左右,你的采样频率是960k。OSR也就是差不多是960,这个过采样率可能太大了,你可以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
还有如果你非要用960k这样的采样率,那么你计算snr时用的FFT点数最好是64*OSR,也就是60k个点,但你现在只用了16.384k个点。

网友(2015-01-08):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知道PSD的子模块是问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PSD

PSD

网友(2015-09-16):
回复 网友B:

请教Schreier的delta sigma工具箱在哪里可以下载?这个工具箱和sdtools哪个比较好用?我想仿真得出功耗,应该怎么做?

网友(2016-01-12):
回复 2# quantus 采样率不应该是2*15KHz*64吗???

网友:
回复 2# quantus 这个bin不需要自己设置的吧?在calculateSNR的函数程序中没有要设置bin的选项呀,而且这个bin在跑PSD程序的时候程序自己可以计算,不用人为地设置吧。。。

网友(2016-11-11):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