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或比较器差分输入选pmos还是nmos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4-09-14):
如题。有人说pmos匹配性能更好,为什么呢?谢谢大神些了。

网友:
P管可以解决衬底效应,要用N管的话做成悬浮管也可以,不过有些工艺不支持悬浮管。再说似乎P管的功耗会低一点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看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A:
pmos和nmos的选择,应该主要考虑,噪声和失陪和面积的折衷。pmos的迁移率低,但是噪声好,所以相同的gm的pmos的id噪声会好2dB左右 1/f 噪声会好6dB左右。

网友:
和功率没关系

网友(2018-09-19):
共模输入范围啊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A:
pmos和nmos的选择,应该主要考虑,噪声和失陪和面积的折衷。pmos的迁移率低,但是噪声好,所以相同的gm的pm ...

但是相同面积下和功耗下其实pmos的gm只有nmos的接近1/3,等效输入噪声不一定比NMOS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