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不支持mailbox传递数组类型的变量?

楼主(2014-09-14):
导致包含mailbox的uvm tlm组件也会报错,typedef了也不行。各位有什么好办法么?

ncvlog: *E,EXPRPA (test.sv,53|23): expecting a right parenthesis (')') [12.1.2][8.6][7.1][7.15.1(IEEE)].

ncvlog: *E,ILLPRI (test.sv,53|24): illegal expression primary [4.2(IEEE)].

ncvlog: *E,EXP1RD (test.sv,53|25): expecting at least one register variable [3.2.2(IEEE)].

网友:
尝试着把数组放在一个class里面,然后传递此class的实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union与struct都不支持。据说mentor的工具就没有这个问题。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