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达人指点两个问题,一个AHB的,一个SV的

楼主(2014-09-14):
请教达人两个问题:(1)两个AHB接口的block A和B相连,如果A作为master,那么htrans、hwrite、hsize、hburst等控制信号必须由A产生吧?
如果B为master,那么这些信号就由B产生吧?也就是说在一个总线系统里面,某个时间段只能有一个master存在,其他的就作为slave了?
一般DMA模块也是AHB master,那么DMA怎么从A和B搬数呢,是不是DMA搬数时,A或B就是slave的角色了?
这一点不是很明白,请高人指点了。

(2)sv中由string作为index的关联数组(size大于50),怎么遍历呢?有没有像普通数组使用foreach的方法?

请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
(一) 多个master的系统需要有arbiter
(二) 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A和B都是AHB master,直接相连,没有纵向系统也没有arbiter,那么A和B的主从角色怎么划分呢?是谁给出hsize、hburst、hwrite、htrans等信号的一侧就是master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联数组的foreach在vcs上面报出一个warning,说this will be an error in future release, 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遍历方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太明白你的直连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把连接关系画个草图传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个简单实验,只保留foreach associative array, 看是否有warningncsim跑没有问题:

ass_array[a] = 11
ass_array[b] = 12
ass_array[c] = 13
Simulation complete via $finish(1) at time 0 FS + 0
./top.sv:16         $finish;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他的连接方式。不知道他的blockA 和 blockB 还有DMA是如何连接的。

    能画个连接关系图吗? 最好有数据的流动方向。

网友:
你用的是AMBA 的VIP??

网友:
朋友!!能否把你的验证环境发我一份。。。。?
邮箱:805475356@qq.com

网友:
能否把你的环境打包上传分享下??

网友(2018-03-14):
你好,你的代码能共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