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做开关用,NWELL浮空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4-09-14):
工艺是p-sub的,PMOS做在NWELL里。现在想用PMOS做一个开关,关断的时候,要能够双向关断,即体二极管不能导通,那么我如果简单的把NWELL浮空,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
这样nwell电压等于S D中电压高的那个电压,不能保持开关关断

楼主:
   NWELL等于S/D中电压高的那个,为什么不能保持开关关断呢?
   只要GATE是高电平,  没理由电会从D漏到S,或者从S漏到D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错了,速度问题吧,开通状态下高电平点要对衬底进行充放电,高精度应用会损失电压。

网友:
当然不能浮空,这样很容易引起栓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引起闩锁?请详述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

楼主:
回复  freecore

   可以的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样用过?

网友:
这样用应该是可以的,当时的想法中只考虑到会有体效应对于阈值电压有一定影响,其余求大牛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Nwell耐压足够

网友C:
可以做简单追踪电路,S/D那边电压高,就用哪边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产品

楼主:
回复  freecore

   很多产品
引用 网友B:

   大侠多指教: 这样做有什么弊端吗?或者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MOS电阻会漂  我流过片验证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nwell作为背栅电位非恒定那么噪声会差,不过开关管不关心。注意版图四周ground多打点就ok了

楼主:
MOS电阻会漂  我流过片验证过
引用 网友D:

   相对于仿真得到的Ron会漂?

网友:
latch up测试可能通不过吧。
off: gate=nwell=max(vcc, s, d)就可以

楼主:
latch up测试可能通不过吧。
off: gate=nwell=max(vcc, s, d)就可以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latch up测试通不过?

网友:
建议12楼的方法。有很多功率开关都是这样的。bulk浮空不是很好的选择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寄生pnp可能会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E:

no where to get the charge in the floating bulk, so the parasitic has no way to be on

网友:
射频里有这样用法,为了提高线形度,见附件的论文,悬浮了P Well和DWN: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42, NO. 3, MARCH 2007 563
CMOS T/R Switch Design: Towards Ultra-Wideband and Higher Frequency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简单追踪电路,S/D那边电压高,就用哪边

求这个追踪电路,或者paper的名字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