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trail routing很好可 nano routing 后很多pin 都没连上

楼主(2014-09-14):
trail routing很好可 nano routing 后很多pin 都没连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没有可能是.V文件中的例化的问题??

还请大侠 指教

网友:
应该是,如果design不大,直接nanoroute吧,trialroute只是中间阶段,不做也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  最后发现是自己抽取的LEF中没有加 MANUFACTURINGGRID 0.001,对于MANUFACTURINGGRID 这个东西不是很理解(听别人说这个要与标准单元什么的要一致,不知道对不对),大侠能不能说下具体的含义,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320236-1-1.html,这个帖子上说他的LEF没写MANUFACTURINGGRID报错,我的怎么也没有报错呢(我的工艺是smic013),谢谢

网友:
可以不用写, techlef 通常是fab提供的, 如果你要从头写这个就太麻烦了,

macro lef里面不需要任何techlef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的意思是在我的LEF中加上   MANUFACTURINGGRID 0.001   这句话以后,nanno routing 后引脚的连接就没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是太理解 加上的这句话具体是什么含义,为什么加上这句就好了呢??

PS:刚开始跑encounter,问题有些多,非常感谢版主耐心解答

网友:
看lefdef userguide, encounter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