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在encounter中,详细布线时pin没有连线???[已解决]

楼主(2014-09-14):
在encounter这种初步布线端口与pin的链接都很好,为什么到了详细布线端口与pin就无法连接了?
所以恳请哪位亲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一般来说应该是所有走线层都被占了,route的线走不过去。
最好贴点具体的东西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是lef中没有添加manufacturinggrid,添上后就ok了,还是要谢谢你回到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