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功耗

楼主(2014-09-15):
第一张图是我的VCO输出波形,请问求VCO的功耗,是选择PSS中的Power吗?  然后Select  Net (specify R)??   选择传输线电阻50欧?
结果得到最后一张图,图中第二条竖线为我需要的振荡频率257M,上面显示此点功耗为5.8mw,这个值就是VCO功耗的最终值吗??还是把这个图里面的的所有竖线所代表的功耗相加总和才是最终VCO的功耗???
又或者我从一开始就错了,功耗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
求功耗为什么不看vco的电源和电流?从您给的图来看,求信号的功率是非常直接有效的。

网友:
王志功的书上有的吧,查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指的是假如有4个延迟单元,在某一特定频率下,每个延迟单元的尾电流为200uA,则总电流为800uA,电源电压为1.2V,则功耗为1.2V乘以800UA,这样就是VCO的总功耗对吧???你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vco的总电流,不是各个cell电流的简单相加,由于vco当中各cell的电流实际要按矢量来处里,将动态条件下的总电流进行rms评估,然后Vsupply*rms(I(vsupp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我做的是全差分的VCO,所以我认为只要VCO一启动,每个延迟单元的尾电流源就一直都是导通的状态,那就一直都消耗功耗啊,四个尾电流源始终源源不断的提供电流给上面的差分管,只不过上面的差分管轮流导通而已,所以总的电流就是简单相加,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问题没,我猜应该是我理解错了。你说的将动态条件下的总电流进行RMS评估,请问怎样评估呢,有相应的文献资料吗,或者您平时的方法是怎样做的,不胜感激!

网友:
spectre仿真器当中的计算器有现成的rms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RMS法,能稍微指点一下这个VCO平均电流的原理吗,不知道原理就算会用计算器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具体哪一本书?或者你是否刚好有那一章的电子档资料,求发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瞬态仿真完成后,观测vco供电电源的电流信号,选中该信号然后用计算器的rms函数就能求出rms(i(supply))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找了下,射频集成电路与系统这本书上没有。是我记错了。你还是试一下楼上说的 calculator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