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教,关于FPGA、ASIC和IP核的问题

楼主(2014-09-15):
1.我们目前在matlab上仿真了一个飞行器的控制系统,然后想把这个系统做成硬件电路板,听说FPGA设计可以代替ASIC,我不太了解FPGA,想问一下FPGA如何能作出ASIC的版图,或者相类似的用于制作电路板的图?
2.然后就是如果应用了Xilinx的IP核,如cordic,divider,adder之类,说是不能生成BIT文件,会对生成第一个问题里的版图有影响吗?是不是需要购买才行?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跪求各位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1 如果没有特殊的IP需求,FPGA通常都可以替代ASIC实现,FPGA就是一块供你配置的ASIC,简单讲你把ASIC的功能是现在FPGA中,并做个pin脚输出,就可以替代,当然实际工程不会这样简单。
2 FPGA如果不做的太细致,不需要你看版图的,你说的IP,通常你看下你要买的FPGA器件支不支持,能放几个就好,cordic这种简单的应该不用买,ipcore里config一个出来可以直接用。

网友:
Generally speaking, both FPGA and ASIC can realize IP function. But since different character and architecture of FPGA and ASIC, it needed to use different design architecture to implement same IP function. For example, FPGA needed to use more parallel process logic to get same timing performance as ASIC.

网友(2015-01-11):
可以先在FPGA上做功能验证呀

网友:
菜鸟也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