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_drc 有error【已解】

楼主(2014-09-15):
在电路中 插入occ后,tetramax里面执行dft_drc,结果报S1 violation.
trace 电路,发现是OCC产生的clock为X导致的
在往前trace,发现occ module里面,有一个DFF (fast_clk_enable)在shift mode检查时,
D pin为 111, CK为010, 此触发器为负延有效,在shift mode,Q端输出为XX1.
这个Q端的X值,经过右面的逻辑,传到触发器的CK就变成了CK为0X0, 就导致了S1 violation。
请问下,是否有人遇过同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或者能否一起分析,讨论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trace到有问题的DFF截图如下:

希望多多帮忙~~~

楼主:
回复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遇过同样的问题么~~~~帮帮忙~

楼主:
RE: dft_drc 有error【已解】

回复 楼主:

自己问,自己解吧~~~

之前只是在try flow,所以PLL的频率指定的比较低。。
把PLL频率调高点儿,就不再报此问题了~~~

网友A(2023-09-07):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问,自己解吧~~~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如何调整pll 频率?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如何调整pll 频率?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我试过调整PLL频率好像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C:\Users\U\Desktop\微信截图_20231019185114
今天刚遇到相似的问题,我是没有做EDT,OCC不能识别我几个clk_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