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里面的search怎么用,不会设定参数啊

楼主(2014-09-15):
有谁可以给出一张中文版的图吗?谢谢

网友:
像這樣

像這樣

像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不过我要想查找一个比如叫做 OUT 的pin该怎么操作?

网友:
类型选择labe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查找到了以后怎么自己移动到所查找的选项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会移动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
1. 先 Add Criteria  如S1
2. OUT pin 可能是 lable 可能是 pin
     先選一個試試     如S2
3.  填入 OUT 大小寫 會被視為不同
   有可能在不同層 選擇 area .....試試
   Zoom To Figure 移動畫面到找到的物件
                          如S3
多試試吧

网友:
艾玛,小伙子英语水平不行啊,上面清楚写着都是什么东西,版主好给力,还给翻译,反正我也看不懂,用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