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std filler有什么作用,具体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2014-09-1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需要std filler他们主要是干什么的?具体都是些什么材料,为什么需要加这些filler呢?

网友:
不添加filler的话,你的chip digital会有nwell  nplus pplus的DRC错误。
with metal的filler在congesting允许的情况下我习惯塞FILLCAP。
如果STDCELL不带pick-up后期也可以插入多些tapcell。

网友:
对,为了fix drc gap用的

网友(2015-08-11):
可以说的更清楚些么  比如哪些filler带metal  哪些不带

网友:
带metal的一般是decap作用的, 尽量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