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hold的lanch path delay 比icc中大差不多2倍左右

楼主(2014-09-15):
大家好:

最近刚接触ICC不久, 遇到个新问题

smics 40nm

icc中mcmm ocv 情况下,对于一个path hold timing:

lanch path 是min的, capture path 是max clock latency;

pt中, 我现在是单跑一个corner, 与icc中的一致,不是mcmm,

但是
hold timing, 和icc中同一条path

lanch path 是min的, capture path 是max clock latency;,

使用report_clock_tming -type latency -hold -to xx/CK

这个时候report出来的结果差不多是icc中的2倍多
而report_clock_tming -type latency -setuo -to xx/CK

与icc中的基本一样的,

我想知道, 什么原因会让hold差这么多, 而setup两边基本一样?

网友:
怎么配置mcmm的, 要求icc和pt必须一致, 单corner oc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把这个也设置上去了
set_min_library $max_library -min
去掉, 就可以了

网友:
我倒,这个命令最好别用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那设置工作条件最好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