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ed 中IO分配文件如何写

楼主(2014-09-15):
新手求指教,encountered 中IO分配文件如何写?本人刚刚学pr,还没入门,求高手指点学习pr,感激不尽!

楼主:
千万不能沉啊,求指教

网友:
可以先不用写,自动分配管脚之后save一个IO ASSIGNMENT FILE,有sequence的也有location的,看看里面的语法就知道怎么改了

楼主:
你对encounter很熟吗?请问import design导入的文件有什么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对encounter很熟吗?请问import design导入的文件有什么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