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脚本

楼主(2014-09-15):
各路大神:      有句calibre的LVS脚本看不懂,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LVS EXACT SUBTYPES

      以上两句是检查什么的?
      为啥验证的时候屏蔽掉就能跑LVS,没屏蔽就跑不动?
      屏蔽掉能跑LVS了,可是总是报器件错。

网友:
报器件错是因为电路的CDL名称和版图的名称不对应,可以这么处理:第一种是在网表抬头添加:*EQIUV (版图器件名称)=(电路器件名称),保存后再跑LVS时在input那栏别勾选重新生成网表那个选项。第二种是更改电路CDL的base名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的指点,把那两条屏蔽掉后,将CDL的名称改成跟版图一样的,是可以跑过LVS了。不过,要是没把这两条屏蔽掉的话,还是不能跑LVS。
再次请教一下:屏蔽掉这两条,对LVS验证的准确性有无影响呢?(特别是对大系统而言)
因为脚本是晶圆厂给的,不懂行的不敢随意更改啊。

网友:
这个是没有影响的,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电路的模型和版图的CELL不是一个工艺库的时候,好的CDK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