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问题,三级流水第二级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9-15):
Pipeline的题目,三级的Pipeline中第二级的读信号的产生要考虑哪些因素? 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至少保证前一级数据不会发生拥堵而导致丢数吧,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肯定的 但是具体的细节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