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在block设计时,需要合并引脚时怎么做

楼主(2014-09-15):
fpga在block设计时,由于直接调用通用模块,输入是8位的,但实际从前一个模块输出只有4位,语法上应该是din <= {4'd0,dout};在block上应该怎么写?发现{4'd0,dout}这样会出错

网友:
怎么提示的啊,  我这样写是可以的:.a({1'b0,addrb_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ror (275021): Illegal wire or bus name "6'd0,warm_flag[0]" of type signal

   Error (12153):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例化和在原理图上面设计不同,程序是可以,block上设计就有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
可以在前一个模块内把4位的数据,变成8位的输出。

网友:
你有没有定义线
wire [3:0] dou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也可以的,改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不是在.v文件的程序上,是.bdf文件方式的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