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侠们,Design Compile之后逻辑功能出现问题

楼主(2014-09-15):
我在Design Compile对RTL代码综合后,进行了第一次fomility,结果出现下面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加载svf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载了,但是当时svf文件貌似不起作用了,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前端RTL代码出现了溢出的风险,所以才会引起这个问题。
具体引出这个问题的原理还没搞明白,就知道是因为代码溢出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