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anosim后仿真内存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4-09-15):
用全定制设计了一个8万个晶体管的存储器,用Calibre对版图进行寄生参数提取,一共提取出了560M的寄生参数文件,然后反标到网表,在nanosim上进行后仿真,但是却提示内存不够用:out of memory。根据它的提示显示,我的电脑当前可用内存是2.2G,而它需要72G的内存,于是严重不足啊!        之前对一个9千个晶体管的电脑进行后仿真就消耗了1.5G的内存。
        我的电脑是32位的系统,可用内存3.5G,开启windows和虚拟机后,可用内存是2.2G,

        为什么nanosim这么耗内存?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的后仿真继续下去???

网友:
你是怎么反标到网表的?

楼主:
我是用Calibre提取出Hspice格式的寄生参数文件,一共有三个,合计560M,然后反标到网表,在nanosim上后仿真,之前也是这么做的,之前的电路比较小内存够用,这次电路太大提示内存不够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设置使后仿真可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