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源极跟随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9-15):
请问有人能看懂拉扎维

源极跟随器等效电路图

源极跟随器等效电路图
课件中提到源极跟随器的等效电路图是怎么得到的,尤其是由图2到图3再到图4.怎么将ro2给弄掉了,另外电流源怎么变成了1/gmb的电阻(电流为1/gm).哪位大侠知道,请详细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从图1右边对应图2。图1右边用一个工作在饱和区的管子,代替图1左边理想电流源。图2中蓝色的框中的电路对应的是图3.看仔细。你前面怎么看的书?
你从哪里弄来的课件。好好看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图2怎么得到图3,电流源怎么用电阻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