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源极跟随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9-15):
请问有人能看懂拉扎维

课件中提到源极跟随器的等效电路图是怎么得到的,尤其是由图2到图3再到图4.怎么将ro2给弄掉了,另外电流源怎么变成了1/gmb的电阻(电流为1/gm).哪位大侠知道,请详细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图3中1/gm是指从箭头方向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图2中Vbs=v1,那个电流源gmb*Vbs可以用替代定理替代成一个1/gmb的电阻,1/gmb一端接地,将接地拉下来就得到图3,本来是ro//1/gmb。因为ro>>1/gmb,并联结果是图3中的1/gmb。再最后戴维南等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图3中1/gm是指从箭头方向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图2中Vbs=v1,那个电流源gmb*Vbs可以用替代定理替代成一个1/gmb的 ...
引用 网友A:

图2中Vbs=-Vout..

网友(2015-09-14):
回复 网友A:
第三到第四个图的戴维南等效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