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读取图像文件问题

楼主(2014-09-15):
现将图像数据进行处理输出intensity.txt格式文件,然后modelsim测试文件testbench中写入ram,但是仿真之后结果读不进数据,data_in数据显示为未知,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原因,代码如下:

module tt_t;
  reg [31:0] data_mem[0:393215];
  reg clk;
  reg rst;
  reg [31:0]data_in;
  reg [16:0]i;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50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1;
    #100 rst=0;
  end

    initial
    begin
    $readmemh("intensity.txt",data_mem);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data_in <= 8'd0;
        i <= 8'd0;
        end
      else
        begin
        data_in <= data_mem[i]; //??????????
        i <= i + 8'd1;
        end
    end
  endmodule

我想是不是我txt文件数据放置错了,我放在工程里面文件列表里面了

网友:
Rst的有效电平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复位?初始没复位为XX,Clk上升沿后又一直保持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