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报错。mis_flag 的警告

楼主(2014-09-16):
这个mis flag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看到在器件属性那里有misfalg的设置 不是0就是1

网友:
最好能够把报错的信息截个图

放上来,方便看

网友:
mis_flag主要是在monte carlo仿真下有用,当mis_flag为1的时候可以用来进行monte carlo仿真,当为0的时候跟普通的管子没什么区别,估计你是在普通的仿真中让其值为1.故在仿真的时候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1-30):
回复 3# SOMANY 请问一下mis flag要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