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分频器的相位噪声仿真

楼主(2014-09-16):
有谁做过PLL中分频器模块的相位噪声仿真吗,基于Cadence软件,我是这样做的:输入频率源为Vpulse,频率为200M,8分频后输出,
用PSS+PNOISE,PSS设置如下图:可是PSS分析始终不收敛,如第二张图所示,不知道是我PSS设置的有问题?还是本身的方法错误?,求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观测的频率必须是您参考频率的整数倍才可以,也就是200*i(i=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建议,我这个是分频器,输出频率肯定是整数倍减小的,怎么会倍频呢??那个Beat Frequency意思应该指的就是输出频率的目标频率吧??? 您做过这个模块的相位噪声仿真吗,还望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
你的PSS设置是对的,但是你的pnoise设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想仿真PNOISE,必须得PSS先收敛才行啊,可是PSS就是不收敛,那再设置PNOISE也没有意义啊,关键是现在PSS都过不了,你仿过分频器模块的相位噪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有仿真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Beat Frequency处应该填目标频率。关键是分频器输入源采用理想vco来提供输入信号,其余仿真按vco的phase noise分析来设置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我输入频率200M,8分频,那目标频率就是25M 咯??
理想VCO模型Cadence库里面有吗?能稍微指点下在哪里可以找到吗?谢谢

网友:
在ahdlLib中,cell是vc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了,是用VerilogA语言写的,但是加到分频器输入上后,PSS还是不收敛,我分频器分频系数设置为100,是不是分频太大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使用行为级的VCO是不能够仿真PSS的,我今天碰到了这种情况。非常奇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都不收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不知怎么搞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会的。你必须保证分频器是transistor level,而不是行为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频器用的是双模分频器,一个一个管子搭起来的,全电路级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多等一会儿就会收敛的

网友(2015-08-05):
请问楼主,小数分频的相位噪声该怎么仿啊 Delta-Sigma 调制的

网友(2016-10-2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pll中分频器的相位噪声应该怎么仿真呢?

网友(2019-01-15):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解决了,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PSS does not support any Verilog-A models

网友:
有详细的仿真教程吗

网友(2019-05-10):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19-07-30):
输出的电压应该选中,才会收敛吧

网友(2021-02-23):
理想的VCO就是VerilogA,怎么可以仿真pss呢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2021-09-09):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E(2022-04-13):
我觉得可能是仿真精度不够,应该选最高精度conservative。
beat frequency 填写分频器的输出分频时钟频率。
output harmonics数要至少覆盖输入时钟频率,本贴情况也就是谐波数至少为8

网友:
这是cadence的什么软件? spectreRF吗?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仿真精度不够,应该选最高精度conservative。
beat frequency 填写分频器的输出分频时钟频率。 ...

你好,cadence514的beat frequency不能设置比激励源的频率更小的值,请问怎么解决

不好意思,是我设置反了

pss 设置

pss 设置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观测的频率必须是您参考频率的整数倍才可以,也就是200*i(i=1,2,......) ...

说的没错,DIV的beatfreq要用你VCO输出的频点,也就是你参考频率的倍频,再去扫PSS+pnoise

网友(2025-02-18):
我beat freq设置成分频器中最小的freq就可以收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