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ynplify 2014的新feature啊 ??

楼主(2014-09-16):
2014.03新版本增加了不少功能,
比如跟formality和VCS都有接口,
但是user guide里写的很简略,
而且需要有feature支持才能使用,否则对应的选项可能就是虚的无法选。

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下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synplify 201403的破解过程啊?我整了好几天了也没找到破解的方法,快急死了,麻烦楼主了,真心感谢,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今天试过这个破解方法了,但是还是破解不成功,请问你当初是怎样破解成功的啊?咱们能否再交流一下,希望能够多请教您,再次谢谢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那个帖子上面的方法一步一步破解的,
最后打开软件后总是出现这个界面就停止了,还是不成功

网友(2014-12-21):
网上的破解是32bit,64bi需要再设置环境变量:SYN_32BIT_MODE 值为 1,这样就医32bit方式运行,不会出现无法保存及license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