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parameter analyse

楼主(2014-09-16):
我做mos管的仿真实验,把vg和vd电压设成变量,然后dc分析vd 0-5,然后再点击parameter analyse 把vg也设置成0-5 然后点击start怎么没反应啊,在线求啊

网友:
    这个Jake Baker在他的CMOSedu.com上有直接的教程(见第二个tutorial):http://cmosedu.com/videos/cadence/cadence_video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