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尺寸的WLCSP封装如何在同一款芯片中实现

楼主(2014-09-16):
请教各位:
    如何在同一款芯片上实现不同的WLCSP封装,
比如36-ball WLCSP(2.1mm*2.1mm,pitch=0.35mm)和20-ball wlcsp(2.1mm*1.7mm,pitch=0.4mm),
这两种WLCSP封装如何在同一款芯片上实现?
     die的尺寸应该是多大呢?die应该如何设计才能满足上述封装的要求!

网友:
等高手出现

网友(2014-10-25):
为什么要封在一起?两颗Die之间有信号互连吗?

楼主:
不是封在一起,而是使用同一款芯片有两种不同的WLCSP封装形式

网友:
倒装,最大不能超过2.1x1.7呗

网友:
如果不Fanout,Die Size至少2.1*2.1mm,然后通过RDL层来实现不同的Ball排布和Pitch,不过可能会比较难……

网友(2015-05-05):
学些了,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