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如何逐层对电路进行check?

楼主(2014-09-16):
Cadence下如何逐层对电路进行check?

网友:
逐层是一层一层查的意思吗,很多规则是几个层之间联系的,还有为啥要逐层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TOP电路下,对所有电路模块进行check,看是否有error

网友:
DRC LVS检查,CADENCE集成CALIBRE就可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schematic window menu -> check -> hierarchy ... -> every schemat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