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的ndr设置

楼主(2014-09-16):
在做cts之前,需要对于时钟路径设定双倍线宽和间距的布线。
我观察以前现有的脚本是利用setNdr****来实现的,但是无论是man还是在txtcmdref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命令解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该命令现在已经不能使用了?还有类似的createNdr ,都不知道将新写出来的ndr保存到哪里去了。
我查到add_ndr有类似的功能,那么我需要使用该命令重新写脚本么?

网友:
在lef文件里定义

网友A:
我用GUI找到了edit/non default rule,然后定义了DNR,但是如何指定clock使用NDR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tstch中设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刚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工艺不同吧,我也听说有些是在lef中的,但目前这个lef确实没有ndf的定义。原脚本是自己定义一个rule文件,再在ctstch里调用这个作为ndf。

网友:
initNdr
setNdrSpacing -layer M3 0.14
setNdrSpacing -layer M4 0.14
setNdrSpacing -layer M5 0.14
setNdrSpacing -layer M6 0.14
setNdrMinCuts -layer V3 2
setNdrMinCuts -layer V4 2
setNdrMinCuts -layer V5 2
setNdrSpacing -hardSpacing 0
createNdr cts_1w2s

create_route_type -name specialRoute -top_preferred_layer 6 -bottom_preferred_layer 4 -non_default_rule cts_1w2s -preferred_routing_layer_effort high -shield_net VSS
create_route_type -name leafRoute -top_preferred_layer 4 -bottom_preferred_layer 2 -preferred_routing_layer_effort high

set_ccopt_property -route_type specialRoute -net_type top
set_ccopt_property -route_type specialRoute -net_type trunk
set_ccopt_property -route_type leafRoute -net_type leaf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版主。3x,顺便问下版主createNdr出来之后的东东保存在哪里?我有办法去看内部是什么东西么?

网友:
尽量在lef 中定义吧       starrc 后面还需要这个文件呢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A:
我用GUI找到了edit/non default rule,然后定义了DNR,但是如何指定clock使用NDR呢? ...

请问一下怎么在lef中定义NDR呢?新手不怎么会,谢谢大佬了!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ctstch中设置,具体是怎么设置的呀,还有GUI定义的NDR,我怎么可以看到定义的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