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cts时如何设置balance clock group

楼主(2014-09-16):
两个时钟,clka和clkb,
分别作了create clock的约束,因此工具默认是异步clock
但要求在cts时按照同步来做,去balance skew。

不知道icc是怎么设置的。
我加了如下的约束但是效果出来不好,

set_inter_clock_delay_balance -balance_group {clka clkb} -group_name MASTER_CLK
clock_opt -inter_clock_balance -power -no_clock_route

网友:
加与不加inter_的设定,你看latency的差距,就知道起不起作用了

网友:
那么请问楼主具体哪个效果不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ka longest path 1.6  clkb clock longest path 0.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不加inter的效果基本没啥区别clka后面有940个reg
clkb后面只有4个reg

会不会是因为clkb的reg太少了,而且这两个clk之间的reg2reg路径也很少,所以工具做过多处理?只要timing 能过,就不管了么?

网友:
做完clock_opt之后做 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

网友:
就四个,可不可以不自己在clkB上设一个min insertion delay

网友:
可以, -target_early_delay 实际上就是指定 clocktree的最小长度,也就是balance了,

4个reg也算clk,我倒,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打算把clkB设置成clkA的generated_clock,divede_by 1,估计这样工具就会自己去balance了。反正这两个时钟从soc那边过来就是一个源,分了两路。

网友(2015-06-30):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后就是采用generated clock的方法了吗?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clock_opt -inter_clock_balance或者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 -clock_trees “ …”

这两个方法都不好用吗?

网友(2015-08-17):
直接用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即可

网友(2016-11-07):
请问如何判断clock 是否要balance?

网友(2017-12-08):
回复 楼主:

后面是怎么balance的呀?

网友(2021-07-30):
确实遇到这样设置效果不好的,原因不明。 在clock_opt -inter 运行后 再跑一次 balance_inter_clock...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