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算法转化成精巧的电路结构啊,有什么技巧啊?

楼主(2014-09-16):
看人家论文,人家就根据某某算法,就给出了电路结构,然后画了一张电路图,也不说说他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你自己试着把算法转成电路,再去看别人的,你就有别的想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哎

网友:
一般论文都是比较成熟的吧,都是现成的电路结构。要想真正把一个算法弄成电路还是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