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后寄存器出现低位出现高阻态

楼主(2014-09-16):
各位大神,
            我设计了一个小模块,DC综合后出现了怪事,寄存器的低几位出现了高阻的状态,而仿真的结果没有影响,请大神帮忙啊。衷心感谢哈~~

网友:
信息不够,好好看看代码把,aisc会有高阻,不是你自己写的时候用了z,就是某些standcell,或者pad仿真库里有高阻。你自己写的东西你自己应该最清楚啊

网友:
你是指总线的低位吗?
dc综合后,总线可能被拆掉,比如[9:0]的总线,可能综合后总线还存在,但其中[9:5],[3:0]还是连着的,[4]什么都没连了,但是本来[4]该连接的东西被一个叫n0的线连上了;也可能[4]被优化掉了。都是正常的。

楼主:
    按照你的说法,那被连接到n0的线的值就变成z了?,我后面逻辑需要用到该寄存器做条件判断时,岂不是会出现问题吗?我的寄存器没有赋值‘bz或者’bx,dc后仿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筹莫展啊!还请大神们帮帮忙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原来的[4]变成z了,n0变成了原来[4]的值。
寄存器还是在的呀,就是寄存器之间的连线,线的名字改了。
你后仿要看结果的话,调用波形时要重新组bus,把{[7:5],n0,[3:0]}组起来看。

楼主:
回复  michaelzhang561

我的意思是原来的[4]变成z了,n0变成了原来[4]的值。
寄存器还是在的呀,就是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大神,我的数字模块设计中没有三态设计,但是综合后会出现tristate cell,我应该在dc时采用哪些策略来规避使用三态门呢?谢谢各位!

网友(2017-04-20):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下【4】会造成不良影响吗?比如说最好layout里面是不是也会存在这么一根什么都没接的线网,或者说这会影响漏电

网友(2020-08-24):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现在知道怎么解决tristate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