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flatten网表

楼主(2014-09-16):
各位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向大家求教。

如上图所示,有个叫a.spi的网表,通过两个库文件lib1.spi和lib2.spi映射到具体的器件。
现在想要摆脱库文件,即把a.spi转到transistor级,如下图所示:

请问各位是否知道可以通过什么操作/命令/工具完成?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在si.env或者.simrc文件里面设置
simNetlistHier=nil

这样出来的网表一定是flatten的了,只有一个subckt.

网友:
想法很新颖,不知道相关eda工具支持否。

楼主:
回复  远上寒杉

需要在si.env或者.simrc文件里面设置
simNetlistHier=nil

这样出来的网表一定 ...
引用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请问你说的是什么工具?lib1.spi和lib2.spi都是文本文件,没有导到Cadence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是从Cadence Analog Artist里面产生网表的时候的设置。

如果是文本文件,想拼接成flatten的网表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写一个文本处理程序。稍微不直接的办法是把文本网表先导入到Cadence中,再导出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