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闭环放大器电阻对整体放大器的影响

楼主(2014-09-16):
    上图为一个闭环反馈,改变电阻Rin与Rf都能够达到改变放大器的闭环增压,改变前级Rin时,会影响前级的输出阻抗,在进行级联时,一般需要添加缓冲器进行隔离;改变Rf时会改变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按理说也会影响前级的输出阻抗,在进行级联的时候需要加缓冲器吗?为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一般情况,只要前一级输出阻抗远小于下一级输入阻抗就可以了。如果二者比较接近情况下,需要buffer。

楼主:
回复 2# liuycto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我想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上图的等效输入的电阻是不是Rin,输出等效电阻是不是Rf?如果不是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不能简单的这样说啊,这和闭环条件下的rin,输出跨导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