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GA的设计

楼主(2014-09-16):
最近在设计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最近参考了许多论文,论文都会讲到单个可变增益放大器的设计,但是对可变增益放大器的级数以及各级的增益的安排谈得较少,不知道是否有大神谈一谈相关的经验或者推荐一两篇相关论文,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
linearity and noise tradeo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
    能细讲一下吗,THX~~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大神的回复,感到异常的激动。之前也看过论文提到大神的观点,但是没仔细的讲解,不知道大神能不能给我们讲解讲解,或者推荐相关讲解相对较细的资料,先感谢大神了!

网友:
最简单的理解: 对于一个有几级的VGA, 我们依靠前级来attenuate后面的noise (all referred to input), 所以希望前级的增益大些; 但是前级的增益大的话,意味后级看到的输入信号也大,而放大器对大信号是很容易引入distortion的

网友(2018-11-3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课设选的是VGA设计。可以找你谈谈项目相关的么。我电路仿真出不来。您能帮我调试么(有偿)我Q:811539991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课设做的VGA设计,您能做电路调仿真么?(有偿)我Q:81153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