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dc 芯片設計有那些 步驟

楼主(2014-09-17):
dc dc system 是如何決定 ??  dc dc 芯片設計有那些 步驟
如果決定 系統 vin  vout   duty_max , clock 後
如 5~12v 轉  3.3v output .
1. 先使用 power 456 or 參考設計找出 error amp 使用補償參數
2. simtrix / psim simulation system
3. 設計 block  reference , osc
4. whole chip simulation
5. 那 system 不是有 input filter 如何設計?

SMPS 回授控制補償電路設計的方法.pdf (4.07 MB , 下载次数: 410 )

網路找到類似 論文

网友(2014-12-06):
好資料 先參考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沒有人有資料 ??

還有使用 psim ? 還是其他軟體先去跑 dc dc loop ?

楼主(2015-01-07):
回复 网友B:

1. 先使用 power 456 or 參考設計找出 error amp 使用補償參數
    或參考別人設計
2. simtrix/hspice  / psim simulation close loop system
      compensation 一般取 1/10~1/20 clock  .多數使用type-2

3. 設計 block  reference , osc
4. whole chip simulation
5. check CCM eff

至於 DCM MODE 一般使用 pulse skip mode

网友:
下來看看吧 謝謝了

网友:
在決定如圖2-4中的 L C D MOS等大小時一般會先用 PSIM,MATLAB 丟入基本且簡單的MODEL去simulation,千萬別急著用spice,之後其他block 設計好後整體模擬時才用到spice,因為spice跑這較慢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阿

楼主(2015-05-01):
PSIM  error amp 要使用比较器那个来当 运放 error amp 吗?

网友:
   像UC3842那种传统的方案跟滞环电流控制的方案区别是什么?

网友:
學校論文就用psim是OK的, 如果上班你用psim設計IC, 那IC回來應該會被K到半死, 建議用HSPICE或SMARTSPICE

我的設計步驟:
1. UVLO,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2. OSC, OP, comparator
3. protect circuit
4. open loop check
5. close loop check (system)

楼主:
想問下 ac response 要如何使用 hspice sim?
是否電感和 mos 都要先轉換成另類 model

网友:
想問下 ac response 要如何使用 hspice sim?
是否電感和 mos 都要先轉換成另類 model
引用 网友C:

   我会转换成连续时间的环路来做ac response
   基本上就是借用了ridley 大大的等效hspice model

网友(2019-08-19):
大侠  有仿真dc dc 的仿真软件 simplus 安装包吗

网友(2020-02-11):
很有用的資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