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RAM报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4-09-17):
两次综合用的同一个RAM库,为什么延时差距这么大?如下图,   上面一个是以前学长综合后的电路报的timing信息,下面的是本人最近综合报的timing信息。调用的都是同一个RAM,但是一个是1.03,一个是3.26.

DC综合timing信息

DC综合timing信息

网友:
这个是synopsis memory吧,  看具体.lib 值 ,或者EMA ( synopsis 不知道叫啥)的配置引起,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from memory/clk -to memory/q  ,

看下lib file 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Q端出来的负载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之前,我看过Q端的负载,上面一个设计中是0.004pf,下面的是0.008pf,感觉差别不大。
        现在问题解决了,主要是RAM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的不是同一个RAM 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同一个RAM。根据RAM的lib,RAM的延时会考虑四个管脚(*【3:0】)的输入情况。默认情况下,是分析所有情况下最差的,可以用set_case_analysis来限定某种情况。

网友(2019-10-10):
我想咨询一下如果延时不满足时序要求如何处理

网友(2020-01-12):
楼主您好!我想请问下RAM在DC中应该如何综合,我的Verilog代码中用到了vivado的RAM IP核,在用DC综合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综合,请楼主不吝赐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