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的接地注意事项

楼主(2014-09-17):
PLC系统的接地注意事项

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正确选择接地点,完善的接地系统是PLC控制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重要措施之一。

 1、接地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和抑制干扰!

  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屏蔽地、交流地和保护地等。接地系统混乱对PLC系统的干扰主要是各个接地点电位分布不均,不同接地点间存在地电位差,引起地环路电流,影响系统正常工作。例如电缆屏蔽层必须一点接地,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A,B都接地,就存在地电位差,有电流流过屏蔽层,当发生异常状态如雷击时,地线电流将更大。

  此外,屏蔽层、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在变化磁场的作用下,屏蔽层内又会出现感应电流,通过屏蔽层与芯线之间的耦合,干扰信号回路。若系统地与其他接地处理混乱,所产生的地环流就可能在地线上产生不等电位分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PLC工作的逻辑电压干扰容限较低,逻辑地电位的分布干扰容易影响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储,造成数据混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拟地电位的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控的严重失真和误动作。

 2、安全地或电源接地:

  将电源线接地端和柜体连线接地为安全接地。如电源漏电或柜体带电,可从安全接地导入地下,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3、系统接地:

  PLC控制器为了与所控的各个设备同电位而接地,叫系统接地。

注意,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4Ω,一般需将PLC设备系统地和控制柜内开关电源负端接在一起,作为控制系统地。

4、信号与屏蔽接地:

  a) 一般要求信号线必须要有惟一的参考地即“单点接地”,屏蔽电缆遇到有可能产生传导干扰的场合,也要在就地或者控制室唯一接地,防止形成“地环路”。

  b) 信号源接地时,屏蔽层应在信号侧接地;不接地时,应在PLC侧接地;信号线中间有接头时,屏蔽层应牢固连接并进行绝缘处理,一定要避免多点接地;

  c) 多个测点信号的屏蔽双绞线与多芯对绞总屏蔽电缆连接时,各屏蔽层应相互连接好,并经绝缘处理,选择适当的接地处单点接点。

PLC无线通讯方案】西安达泰电子提供的PLC无线通讯终端经过十二年现场运行考验,请加QQ598075900或致电18992829581索取资料:包括《西门子、三菱等品牌PLC与组态软件的无线通讯方法》,《PLC与触摸屏的无线通信实例》,《PLCPLC之间数据无线传输的MODBUS程序》等。

让我们一起分享PLC无线通讯资料!

温馨提示:

请到达泰电子官方网站下载方案:

【西安达泰提供】触摸屏人机界面与S7-200的无线通讯方案

【西安达泰提供】西门子PLCMODBUS无线通信资料

【西安达泰提供】组态软件与S7-200的无线通讯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