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etup/hold timing都修正了 但pt验证却有问题!

楼主(2014-09-17):
ICC setup/hold timing都修正了 但pt验证却有问题!下为PT结果截图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但是偏差不大,以PT sign off

网友:
icc是不是没有把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打开呀,这样icc是看不到removal和recovery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说说我看来比较疑惑的地方,首先你的clock network delay都是ideal的,其次的你的dpmr_clk clock period是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言之有理

网友:
io path基本不看,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时钟有问题,数据通路怎么插了那么多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清楚 setup 和hould 我都是让工具自动修的

网友:
看下clock_gaitng_default哪个,是不是真的path,另外,把path 放到ICC报一下,对比下差异。 你的clock tree上的Cell Delay 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