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时clock divider怎么办?

楼主(2014-09-17):
我在dft insertion时,想要bypass原有的clock manager,自己添加了一个divider.实现简单的2分频

  所以现在的电路结构就是pll产生的clock经过divider产生高速时钟,经过一个mux (S端是test_mode, I0是clock manager的输出, I1是divider的输出时钟)
   然后在此mux后面插入occ,想要测transition.

  但是我把divider中的DFF的reset和其他DFF的reset都连在一起,拉到top上。
  这样在产生pattern,跑仿真的时候,就发现divider的输出是X(由于初始态没有reset)

  我想请教下,关于上述问题,我把reset连一起这样做OK么?
  如果OK的话,怎样可以让仿真的时候没问题??

如果不OK,也请帮忙指点或一起讨论下!!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有想法的一起讨论下~~~~

网友:
ATPG时候,在setup阶段先完成reset,然后剩下的测试过程保持reset处于释放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详细的内容,
    你指的setup stage强制reset,后再release。具体实现方法是怎样?
   直接修改*stil file,里面 "test_setup"下的内容(就是增加V {"rst =0"}; \ V {"rst =1"}),这样可以么?
   另外,我现在是在test bench 里面增加了force /release (就是force divider的输出,然后在pll clk产生后再release)
   我这样操作,仿真可以过。但是我不确定这样的pattern是否会有问题。

  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