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是运放呢?

楼主(2014-09-17):
用了这么长时间运放,现在回想一下到底什么是运放呢?反相器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作为运放使用。

网友:
运放就是运算放大器。
反相器是运算放大器的一种应用形式,你搞反了。

网友:
楼主所指反相器为 inverter ?
看怎么定义吧,inv某些情况下确实能用作单级放大器,偏置正确的话,对小信号有放大作用。
但连差分输入都没有不知道能不能定义为“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把运放的in+固定于1/2VDD,输出端对于in-就是个反向器。

理想运放的定义是什么?对一个输入的小信号Δv有无穷大的增益。
但是实际中没有无穷大的增益,所以对Δv有增益都可以视之为运放的一种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谁给你说的“运放是闭环”?
    什么是闭环?闭环的“环”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给你举个例子,LM324中文名叫什么?“四路运算放大器”,你买了的时候它就是闭环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所以叫“运算放大器”,是因为可以进行“运算(operation)”。在信号流图中,它是一个加法器(减法器)和一个增益单元组成。
    开环闭环的环,是指信号通路反馈到输入端,信号流构成环路,这是信号与系统中的概念。所以运算放大器有“开环应用”和“闭环应用”。

楼主: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电路结构,如inverter可以取代运放实现积分功能。那么到底都有什么的电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替代运放呢?

网友:
一种二脚输入电压差很小,增益很大的三角形原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解有差吧,运放,运算放大器,其运用的基础就是要接成环路实现运算吧。不能接成环路的就不能称之为运放,因此可以分成,比较器,反相器,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Δv×∞算不算运算?
    比较器有内环路,你确定有了解比较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于一个闭环工作的理想运放而言,如果反馈量很小,接近无穷小,它和开环有何区别?

    以单极差分运放为例,in+端被固定一值,那么in+这一支路都被交流地了,in-这一支在信号结构上和反向器是一样的。顺便说一下,不是只有一个nmos+一个pmos才叫反相器,nmos+电阻或pmos+电阻也是反相器,分别称为n管逻辑和p管逻辑。

    希望你学习电路的时候,能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一个研究趋势,似乎是 希望电路中去除运放,哈哈

     数字化模拟,数字化射频还是很有潜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不靠谱,小信号怎么办?

网友:
首先,澄清我们谈论的什么是运放;不是放大器;运仿是放大器的一种。
再者,放大器分为很多类型,如LNA,EA,OPA(OTA)等等;LNA低噪声放大器,其不可能闭环工作,但是依然有放大功能;EA也就是你所有的单位反馈的运放,适用于BGA,LDO等对于settling time没有要求的模块;OPA的要求则高的多,从单片运放,到ADC,滤波器的运放;运放,要求要高的多,从BW 到GBW,从settling time 到 到overshooting,总的来说运放是一个系统。
然后者,我没有否认反相器是放大器,很多运放里面都会有反相器,比如推挽反相器做输入级。
最后,希望这种东西,藏在心里来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澄清我们谈论的什么是运放;不是放大器;运仿是放大器的一种。
再者,放大器分为很多类型,如LNA,EA,OPA(OTA)等等;LNA低噪声放大器,其不可能闭环工作,但是依然有放大功能;EA也就是你所有的单位反馈的运放,适用于BGA,LDO等对于settling time没有要求的模块;OPA的要求则高的多,从单片运放,到ADC,滤波器的运放;运放,要求要高的多,从BW 到GBW,从settling time 到 到overshooting,总的来说运放是一个系统。
然后者,我没有否认反相器是放大器,很多运放里面都会有反相器,比如推挽反相器做输入级。
最后,希望这种东西,藏在心里来比较好

楼主:
在电路中如果可以使用一些结构实现运放的功能,不只是放大。那么就可以取代运放,这样会带来很多优异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算放大器一般是闭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错,运放是放大器的一种。运放的基本要求就开环增益要非常高,且其输入端可以对信号进行加减运算。理想运放的开环增益是无穷大。但是看到把“开环还是闭环”作为判断运放的标准,我晕到。
     我强调反相器是运放的一种应用形式。再如,迟滞比较器,也是运放的闭环应用,接正反馈,增益接近无穷大,其对信号的处理就是Δv×∞。迟滞比较器是不是运放?不是,迟滞比较器是运放的一种应用形式,且是闭环应用。

     再者,还记得单极放大器的增益为什么是有限的不?因为存在一个等效的有限Ro,在信号流上Ro提供了一个负反馈。所以,细究起来,现实中的放大器永远存在内环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看到“开环还是闭环”作为判断运放的标准我会晕倒。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运放一般都闭环用。狭义运放有各种要求,现实指标。广义的运放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迟滞比较器,是闭环? 表示没有设计过闭环的比较器,求参考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第八章,图8.4-7和图8.4-8。用电阻反馈的外部迟滞方式,非常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今天看到有消息说IBM做了个石墨烯的RF接收电路,号称性能好10000倍,论文找到了,可是没有资源可以下,你那下的到不?
文章名称《Graphene radio frequency receiver integrated circui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的闭环是负反馈,我没记错allen书上迟滞比较器是正反馈;
    负反馈是为了稳定输入,输出(运放的偏置点是固定),实现信号的比例传输;
    正反馈一般是加快反应速度,可以形成震荡;
    Allen是的迟滞比较器,是放大器接正反馈,为是提供可以可变的偏置点;这里的放大器的偏置点是动态变化的;
    我的理解是,这里不能说是环路。至少没有环路增益,环路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闭环是负反馈"
    你的理解越来越偏了。正反馈当然也有环路增益和环路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亲,麻烦你区分一下哪个是闭环,哪个是开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迟滞比较器里的放大器是稳定工作的吗?内部的偏置节点,是不变的吗?有固定的环路带宽吗?一般的比较器的需要反馈吗?迟滞比较器的正反馈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运放的负反馈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迟滞比较器是双稳态电路。好了,剩下的问题你自己都可以解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没有明白我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此环路非彼环路;既然,你自己都知道双稳态了,我想就没有必要讨论下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双稳态,在任一稳态,都存在对应的增益和带宽。增益和带宽是小信号概念,而偏置是大信号,你把两个概念混在一起,说明自己对信号的概念还是不是很清晰。理想运放的带宽又是多少呢?

    顺便再举个例子,文氏桥振荡器,是否有环路增益?是否稳定?是否是运放的一种应用形式?

    实在无法理解阁下是怎么定义“此环路”和“彼环路”的,他们的区别在哪?不知是否是阁下独创?
    是不是我买了一个LM324的四路运算放大器,我把它们接成迟滞比较器和文氏桥振荡器的时候,LM324就不是运算放大器了?

楼主:
如果反相器工作在不确定区,那么是否可以把它当做运放来考虑?而不是说它是不是运放。我只找到了这篇文章。

High-performance Multi-stage Graphene RF Receiver Integrated Circuit.pdf

网友:
你一直没解释什么是双稳态,我来告诉你。双稳态,虽然有“稳”字,但是处于放大器的极端偏置状态(非正常状态),也就是(vin+)-(vin-)>sqrt[2I_SS/(uCW/L)],或者(vin+)-(vin-)sqrt[2I_SS/(uCW/L)],这时候差分放大器所有电流流过一侧,gm=0,这两个状态称为双稳态。
  运放增益为0,何来的环路增益。
  当(vin+)-(vin-)<sqrt[2I_SS/(uCW/L)]或者vin+)-(vin-)sqrt[2I_SS/(uCW/L)]时,差分放大器才回归正常的工作状态,也就是处于比较器的中间态,这时候运放开环工作,完成输出的翻转。非稳态存在增益,也就是所,比较器利用的是运放的开环特性,实现只不过是翻转,没有完成运算的能力。我前文已经说过。
  再者,用运放可以搭建比较器,但是不是闭环工作,我想我已经说了很多遍。
  你买个LM324搭比较器,我也只能说可以;如果你在芯片级设计LM324实现比较,我只能呵呵。

网友(2015-05-21):
横看成岭侧成峰,运放是什么取决于你怎么使用它

网友(2015-10-08):
这么多。。。怎么下啊

网友(2015-11-11):
回复 网友C:

路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将反相器的输入设置在过渡区里,那反相器的电压增益也有好几十呢?也算运放吧

网友:
在模拟电路中反相器当运放使用,常见的AB类运放输出级不就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