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优化后,一个CLKBUF连接到了PAD的输出的引脚上,不知道怎么把这个CLKBUF删掉呢?

楼主(2014-09-17):
问下,在encounter中post  CTS  优化后,产生了一个CLKBUF连接到了PAD的输出的引脚上,不知道怎么把这个CLKBUF删掉呢?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519195830\Image\69B41A92DF5CAA8AC85C002D5EC600C7.jpg

网友:
同求啊……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不知道优化后为什么会产生这个CLKBUF,并且连接PAD输出端还是一路短接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你说的优化后,是什么优化。首先检查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个buffer,是不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其次删掉这个buffer,remove_buffer就好了啊。菜鸟解答,有错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回我的。我这个是在放置标准单元以后优化产生的,那个单元我删掉过,可是在DRC检测时过不了。我在网上查了,说用ECO解决,可是却晓得怎么用那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DRC过不了?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了,drc过不了是因为我在encounter导出gds时在merge的信息不完整导致的。不过图片上的问题依旧不晓得该如何解决

网友:
gui界面找eco,可以删掉。不过多么?要是多手动还是挺麻烦。
我也是新手,一起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你pad 的例化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者看看你这个pad 在lef 中的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谢谢你,我先看看,我之前的解决方法实在网表中把他给屏蔽掉,优化以后在改过来,觉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