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 size是否会影响到power分析

楼主(2014-09-17):
同样的rtl出来的netlist做icc下的pr。如果die size的面积缩小,相应power rail变小,但整个pr的脚本都一样的情况。

那么ptpx做power分析出来的结果会不同么?

目前发现同样的netlist和pr的脚本,不同的die size会导致power分析出来也不一样。越大的die size对应的power越大。这是为何?是因为power rail的大小不同了影响到功耗分析么?

网友:
不难理解,metal线是个RC网络,片子越大,power metal越长,IR drop影响越大

网友:
power分析本身很模糊,想搞清楚很难,

网友:
芯片大,电容就大。power大才正常,否则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