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更喜欢CMOS接口还是LVDS接口

楼主(2014-09-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图像芯片,输出数据速率大概是220Mbits/S。请教大家,下面哪种方式会比较好:1. CMOS电平,2路输出,每路110Mbits/S;
2. CMOS电平,4路输出,每路55Mbits/S;
3. CMOS电平,8路输出,每路28Mbits/S,封装引脚有些紧张;
4. LVDS,2路输出,每路110Mbits/S;

请大家多考虑一下易用性和可靠性方面,很多客户技术实力不是很强。

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LVDS不错,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除了终端阻抗要50ohm), 其重要优点是:
(1)抗共模噪声性能优越,这对于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工频应用场合非常有效;
(2)其传输速率可扩展,最高已经支持到2.5Gbps.当然芯片内设计要支持这种扩展特性;
(3)电流模传输,适合长距离传输线传输,信号不会衰减很多(除了高频分量),这个可以在接收端加上均很处理进行补偿.

网友:
CMOS信号传不了多远的。为啥还用考虑,肯定是 LVDS信号。

网友(2015-06-25):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LVDS接口有什么标准吗,就是pin数量,连接方式是插针还是压片 有没有确定

网友(2015-11-15):
LVDS配置会更简单

网友(2023-11-07):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LVDS不错,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除了终端阻抗要50ohm), 其重要优点是:
(1)抗共模噪声性能优越,这对于 ...

您好,请问您说的第三条,lvds适合长距离传输,信号不会衰减很多。这一点我一直和SerDes分不清,SerDes接收机中CTLE、DFE都是做的信号均衡,所以SerDes传输的信号属于是CMOS传输电平吗?那SerDes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传输场景用SerDes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