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dence的calibre

楼主(2014-09-17):
在cadence的calibre时弹出这个窗口,点load runset file 窗口中的cancel两个窗口都没了,是怎么回事?急求大家帮忙!

楼主:
怎么解决啊?请教了!

网友:
看下terminal的报告,这种情况---我猜是木有license

网友:
可能路徑不對,可能被刪了
關掉 load runset 的畫面
重新選 路徑, rule  ...
再重新 存成 runset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如果LVS文件还在的话重新生成一个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对啊,选ok的时候是说没license,但是可以在文件中找到license,可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指导一下,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关掉load runset file就把两个窗口都关了,不能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找到这个文件,不知道这个文件要放那个目录,然后运行的时候系统出现找不到 license,急求解啊,谢了

网友:
应该是无license

网友:
看來是 license 沒有啟動
找裝軟體的人 幫忙處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刚装的calibre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
你们是哪个版本?把MAC地址贴出来,没准有人就给你发个license过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libre 2014;MAC:000c29f5350f
这种情况是license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