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加了门控cell的前仿真

楼主(2014-09-17):
在rtl级别仿真,vcs会把分频后的时钟处理错误,记如果用原时钟采样分频后的时钟的数据,会出现hold问题,即采样提前一个周期。因为,分频是通过寄存器实现的,因此,vcs认为两个都是寄存器的输出,谁也不比谁早。同理,如果选用工艺库中的门控单元,同样的问题,用门控后的时钟去采集门控前的,也会出错。解决:目前不知道怎么设置,所以发帖求解!

网友:
rtl本来就不带时序验证的吧,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议自己写个分频时钟试一下,再来回复

楼主:
中国大多数it民工,应该跟我一样,被这些无聊的问题困扰着,难不成我这一辈子就为这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麻烦困惑着?

楼主(2014-11-20):
rtl阶段用mux设计一个reg,是的vcs认为这个原时钟也是经过reg的,就可以实现相互采样不出问题

网友:
分频时钟之间,以及与原时钟之间存在数据交互,这个在实际设计中很常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仿真器默认cell delay = 0, cq->d > 0,对于AT相同的时钟和数据,不同的仿真器的解析不同,为了避免设计错误(mismatch between rtl and gate simulation),所以设计中常常加入必要的cell delay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