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半整数分频器 求助

楼主(2014-09-17):
小弟刚入门 对于代码原理不是很懂 尤其是仿真后temp1波形更是觉得匪夷所思 望朋友们能热心帮助

// 代码功能 实现1.5分频

module div_half(div,clk);
output div;
input clk;
reg count=0;
reg div;
reg clk_temp2=0, clk_temp3=0;

assign clk_temp1 = clk^clk_temp2;

always @ (posedge clk_temp1)
begin
if (count == 0)
begin count <=1; clk_temp3<=1; div<=1;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 1;clk_temp3<=0; div<=0;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temp3)
begin
clk_temp2<=~clk_temp2;
end
endmodule
仿真后输入输出波形 及代码中变量波形:

楼主:
//任意分频系数为 N+0.5 的占空比为1:1的非整数分频器
module div2(clk, clk_div, cnt1, cnt2, temp1, temp2);
input clk;
output clk_div;
output reg [31:0]cnt1, cnt2;
output reg temp1, temp2;
parameter N=1;
initial begin temp1=0; temp2=1;cnt1=0;cnt2=2*N;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1==2*N) begin cnt1<=0; end
else begin cnt1<=cnt1+1; end
if(cnt1==0) begin temp1<=1; end
if(cnt1==N+1) begin temp1<=0; end
end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if(cnt2==0) begin temp2<=0; end
if(cnt2==N) begin temp2<=1; end
if(cnt2==2*N) begin cnt2<=0; end
else begin cnt2<=cnt2+1; end
end
assign clk_div=temp1&&temp2;
endmodule

// Testbench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div2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wire clk_div;
wire [31:0]  cnt1;
wire [31:0]  cnt2;
wire temp1;
wire temp2;

div2 i1 (

.clk(clk),

.clk_div(clk_div),

.cnt1(cnt1),

.cnt2(cnt2),

.temp1(temp1),

.temp2(temp2)
);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5 clk=~clk;
end
endmodule

网友:
问题解决了?既然解决了,给大家报告下最终解决结果以及方法